嵌入式Linux系统更新lib库

楼主:
我们想在TI的BeagleBone板子上的Linux系统安装libpcap库,但是嵌入式Linux中库的更新与PC机Linux系统库的更新区别在什么地方,如何操作?哪位进行过类似的开发,求指导!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说解决的方式吧 可以供其他人参考

网友:
嵌入式Linux中库的与PC机Linux系统库不能混用,各是各的,主要是因为编译器不同
就算同一平台上,如果编译器的版本不相同,也可能导致不兼容

网友:
http://www.tcpdump.org/release/
交叉编译下源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