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的AD转换器程序

楼主:
首先:
unsigned int measure=0
#define VMIN 0x27E//最小电压比较值
#define VMAX 0x3AA//最大电压比较值

初始化函数中:
   ADC10CTL0 = SREF_0 + REFON + ADC10SHT_1 + ADC10ON;
                   ADC10CTL1 = INCH_0;                       // 选通 A1/P1.0作为电压输入
        ADC10AE0 |= 0x01;

中断程序中: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while (ADC10CTL1 & ADC10BUSY);
                                measure = ADC10MEM;                     // 读取ADC结果,存入变量measure
                               if(measure>VMAX) /*操作*/;                               if(measure

请问这段代码的初始化和读取过程有没有写对?VMAX和VMIN的对应电压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
首先这个中断子程序是由哪个中断源触发的没有说清楚

网友:
void Init_Devices(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trap CPU!!
        }

    //设置时钟,内部RC振荡器。     DCO:8MHz,供CPU时钟;  SMCLK:1MHz,供定时器时钟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BCSCTL2 |= DIVS_3;       //  SMCLK = DCO/8

    Port_Init();             //初始化I/O口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_BIS_SR(GIE);            //开全局中断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Timer0_Init(void)
{
        // Configure Timer0
        TA0CTL = TASSEL_2 + MC_1 ;      // Source: SMCLK=1MHz, UP mode,
        TA0CCR0 = 5000;                 // 1MHz时钟,计满5000次为 5 毫秒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

// Timer0_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我没有学过,但是要用示例程序来编新的东西,只能够复制一些代码给各位大神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上

网友:
从你的代码来看,你选择的参考电压Vref+是Vcc,Vref-是Vss,我觉得代码没有问题,应该能够运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指导!~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想用内部2.5V的参考电压的话,是不是把初始化中的语句改成ADC10CTL0 = SREF_0 + REFON + ADC10SHT_1 + ADC10ON+REF2_5V; 就可以了?那要是想改成1.5V的参考电压呢?

网友:
你原来的配置就是开启了内部的1.5v参考源,REFON=1的时候,REF2_5V=1则选的是2.5v,REF2_5V=0,则是选的1.5V,想要使用内部参考源的话,SREFx也要进行相应的配置,ADC10CTL0 = SREF_1 + REFON + ADC10SHT_1 + ADC10ON就行了,你还是去看看用户指南吧,里面有很详细的寄存器说明,你的这个小小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了解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