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I/O管脚的问题,求大神帮助

楼主:
最近想用ARM板的两个I/O端口来实现开关的功能,即通过编程实现某两个特定I/O管脚的短路连接(开关功能)和断开,请问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具体怎样进行系统调用呢?多谢了,求大神帮助!!!!

网友:
楼主的描述不清,你是要通过编程来内部“短路”ARM板的IO呢还是通过IO去控制外部两个电气接点的通断?
前者无法实现,后者用开关元件诸如晶体管、MOS管、继电器等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例如,把另一个芯片的两个管脚分别接至ARM板的两个管脚,然后控制ARM板,实现此芯片的管脚连接,这就相当是一个开关吧。可不可以分别把两个端口映射到两个内存地址中,然后赋值两个内存值相等来实现这种功能?如果用您说的后一种方法的话,具体点是怎么操控啊,我对晶体管不太了解,谢谢。

网友:
无法实现,IO本身内部无法构成直接通路,外扩开关器件去吧,不了解就去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谢谢了,真是悲催啊。

网友:
IO去驱动光耦,由光耦驱动继电器闭合,断开,就可以实现开关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多谢了。不过项目要求不能带有太复杂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