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 , 你也是高手!

楼主:
BGA焊接,你也是高手

BGA的焊接,对DIY爱好者始终是个难题,很多人对它望而却步。手工焊接时,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很可能将它这个芯片丢弃,实在可惜。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工厂里对它的焊接过程,找一找手工焊接的方法。

本帖的目的想和大伙一起探讨BGA的焊接方法,以便使用现在流行的BGA芯片。

1BGA工厂的焊接过程

BGA在工厂里焊接时,首先要将PCB刷上锡膏,再用贴片机将芯片放在焊盘上,最后放到回流焊机内焊接。

它的焊接过程的关键,一是,在PCB上的焊盘上刷上均匀的、恰当的锡膏。二是,芯片与PCB准确对应,焊接过程芯片与板子没有外力作用。

2、手工焊接需要解决的问题。

手工焊接时,在PCB板上,要使用烙铁对其烫上焊锡,这个烫锡过程无法控制锡量的多少,特别是控制均匀度。再一点,在放BGA芯片时,有时可能与焊盘对得不太准的问题,

3、手工焊接需要准的工具及方法

A,钢网、锡膏

使用钢网对准PCB,刷上锡膏,这样可以很好地掌握锡的均匀度及多少。

B,负压吸盘

我们一般常用的摄子,在拿取芯片时容易拿不好,有时由于用力不当使芯片掉下来。如果使用吸盘,可以在放置芯片时专注于位置的对准上。

C喷嘴适当大一些的热风枪,并掌握好温度及风量。

网友:
BGA的焊接选择合适的热风喷嘴很重要。

网友:
温度 风量怎么样把握 接下来可能有个需要用到QFN封装的板子 蛋疼

网友:
我赞同版主的观点,只是我没有实践过,身边什么设备也木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QFN可以尝试,把焊盘做的长点,外面留长点,用点助焊剂,应该会比较好焊接。

网友:
QFN的焊接不是问题,我做的这个板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9551-1-1.html
上有两个这样的IC:ADuCM360,PAM2701,都焊得很好,

网友:
小一点的BGA还是比较好焊的。用风枪旋转着在各个侧面斜着向里吹。最好加个风枪在下面做预热。比如闪存颗粒。大的就比较难了比如南北桥没设备很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