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的UDP通讯能ping通,但是在PC上却接收不到数据,求大侠帮助。

楼主:
LM3S9B92 在ucos-ii操作系统下的LwIP API 接口的UDP客户端能ping通,但在PC上却接收不到数据。源码如下:
void UDP_Test(void *arg)
{
        struct netconn *conn;
        struct netbuf  *UDPNetbuf;
        struct ip_addr destip;         //目标机IP
        unsigned short destport;       //目标机端口号
        unsigned char Text[]="hello i am udp";
        destip.addr = htonl(0xC0A80164);         //目标机IP 192.168.1.100
        destport=1026;                                            //目标机端口号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UDP);               //创建UDP连接
        netconn_bind(conn,IP_ADDR_ANY,80);            //绑定端口号
       while(1)
        {
        netconn_connect(conn,&destip,destport);          // 连接远程主机 //
        UDPNetbuf= netbuf_new();                                       // 建立一个新的netbuf //
        netbuf_ref(UDPNetbuf,Text,sizeof(Text));          // 引用这个文本给netbuf //
        netconn_send(conn,UDPNetbuf);                                     // 发送文本 //
        netconn_delete(conn);                                                    // 删除conn和buf //
        netbuf_delete(UDPNetbuf);                       //释放缓冲区//
        }
}

网友:
回复 楼主:

PC 上用的什么上位机软件?
你可以用 wireshark 抓包看一下。

网友:
netconn_connect(conn,&destip,destport);          // 连接远程主机 //              UDPNetbuf= netbuf_new();                                       // 建立一个新的netbuf //                 netbuf_ref(UDPNetbuf,Text,sizeof(Text));          // 引用这个文本给netbuf //    貌似不该放在while(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