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软件仿真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
在Debug在中点击Run的时候,下面会出现Error:   Memory Map Error: READ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1b7c100, which is RESERVED in Hardware. 一个错误,在网上有人讲是吧CMD文件中的.bss的映射改到SDRAM中,我尝试了下。可是还是有这个错误啊。求各位大神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是C6713平台吗?
查看C:\CCStudio_v3.1\cc\gel\init6713sim.gel,不是所有的内存能允许访问,检查一下GEL文件,确保你的程序运行和访问合法的内存空间。

网友:
看看你用的DSP的存储器结构,再看看你电路是怎么做的,
然后将存储器的地址作以正确地分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谢谢哈。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分享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