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是真么意思

楼主(2013-04-11):
这两句是真么意思
/* Private typedef -----------------------------------------------------------*/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REG;
vu16 LCD_RAM;
} LCD_TypeDef;
/* LCD is connected to the FSMC_Bank1_NOR/SRAM4 and NE4 is used as ship select signal */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C000000))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驱动TFT时遇到的FSMC相关的两句话,请问这种地址映射是什么关系,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connected

网友A:
这是一个地址,和你的器件物理连接有关系

网友B:
这是在给你定义寄存器,GPIO的寄存器一般是这么定义的,原文应该是想定义一系列LCD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