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 Flash Programmer 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出错

楼主:
我想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 通过串口对LM3S1811下载程序,但是现在一直出现下面的错误,
是我设置的有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这个错误呢? 是我的串口线有问题吗?
之前有查资料说要先下载serial_flash_loader.bin然后再下载用户程序,但是我也试了也是出现刚才的问题。
还有说先下载bootloader然后再下载用户程序,那这个是怎么用?
本人是个初学者,希望哪位大神能帮忙指点小弟一下。。

串口不匹配?

串口不匹配?

网友:
帮你顶下,等大神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使用过LM FLASH PROGRAMMER 的串口下载程序吗?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截屏给出的信息很好。

根据你的截图:
如果你用的是板子的 UART0 是通过 FTDI 芯片连接到 PC 的 USB 接口,那么就选择 COM 24.
如果是用的是 USB 转串口直接接到 UART0 就用 COM25.
Device Manager ,LM FLASH Programer,Serial Bootloader,都要主要波特率保持一致。
要先下载 Serial Bootloader,然后再下载修改过起始地址的应用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谢谢你了,终于有人回答我了。
现在是这样的,我的目前的板子供电是用FTDI的USB接口,然后我想用USB转串口的线来下载程序,那问题是现在这个错误是说连接不上板子,那会跟我的应用程序不对有关系吗?   帮我分析一下吧,太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修改起始地址呢?     能帮忙指点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错误目前出现在串口 bootloader 可能没有下载或者下载得不对,导致上位机和串口通讯不上,单片机的串口没跑起来,当然就没办法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改起始地址一个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 MDK 里边 Target 选项卡下 IROM 的地址,注意和 bootloader 中指定的要一致。
搜一下论坛本版块的 bootloader ,以前有个这方面的帖子。

论坛要是能直接粘贴截图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我用的这个芯片lm3s1811是内部有bootloader的,也在尝试着配置bootloader,但是我试过很久了还是不对,网上查了几个也都尝试了,但是都没有成功,类似这种内部有bootloader的,需要怎么配置,能帮忙指点一下吗?      代码有需要贴上面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对了 lm3s1811 内部有 ROM Bootloader.
那第一步就是要让单片进入执行 Bootloader,你可以将 FLASH 全擦除,然后复位。
再用 LM FLASH Programer 来下在程序到 FLASH,波特率 115200 ,buffer size 72.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太谢谢你了,现在程序是能够下进去了,但是跑不起来,我觉得是因为那个PB7脚的电平高低问题,因为这个板子之前是1138的板子,我把它的芯片换成1811的了,所以那个PB7脚是用电阻拉高的,然后我是用飞线将PB7脚引出接地了,才使得程序能够下进去,但是现在程序跑不了。您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呢?      我是菜鸟,可能问的问题有些简单,请谅解,这几天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了  我用的是iar     这个修改地址改过了  但是程序跑不起来,是不是因为我的那个地址设的有问题,是不是找不到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次谢谢你的帮助,我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