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家用智能功率监视器

楼主:
[项目名称]家用智能功率监视器
[功能描述]随着家用电器的越来越普及,用电量大成了家庭的一个重大问题,其实用电量大除了家用电气增多这一客观因素外,更多的是不合理的使用家用电器。比如让一些耗电量大的电器长期处于待机状态。还有一些就是家用电器的实际耗电量和标称的不符,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冰箱和空调上。如果能找出家中耗电量大的电器并合理利用,不仅可以节约一笔电费,也有助于节能减排,造福子孙(帽子有点儿大)。本装置的目的是监视某一个家用电器的瞬时功率以及累计电能,同时显示实时电压电流,外加实时时钟。暂定这么多功能吧。这个东西TI已经有了,具体的名称忘了,改天找一下,国内一家做电能采集的厂家也做了类似的东西。
[实施方案描述]
CPU当然使用C2000 LaunchPad上的TMS320F28027了,利用TMS320F28027的内部AD采集电压电流值,计算实时电压电流和功能,并计算电能量。
显示部分初步确定采用12864或者再小一些的OLED屏(因为没玩过,想试一下)。
三个按键,操作简单。
比较麻烦的是电压电流采集部分,暂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隔离方案,一个是非隔离的。隔离方案使用TI的AMC1200隔离运放作为隔离器件,电压经过分压,电流经过串联电阻后再通过隔离运放给28027采集。非隔离的方案就是省去了隔离运放直接采集分压后的电压值,电流采用互感器隔离一下。考虑到调试的时候的安全,先做隔离方案,后续再做非隔离的。
电源部分也是比较头疼的,由于使用交流220V供电,而实际使用的是3.3V的直流电,使用现成的220V转5V的开关电源模块是比较简单,但体积比较大,自己做吧体积可能会小点儿,但没做过。而且如果采用隔离方案的话就需要两个电源,就更麻烦了。所以暂定采用线性电源的方案,用一个3-5VA双路输出的的变压器加两片LDO解决,体积可能会小一些。
通讯留一个串口,当然就是LaunchPad上那个USB转的串口啦,和计算机通讯,当然上位机软件我没时间做啦,这个是后续的工作。
功能很简单,关键是电压电流功率及电能的精度。初步的目标是实现电压电流0.5%的精度。功率电能1%的精度。电压范围当然就是220V了,当然往低应该可以测到100V或者更低,但是由于采用线性电源供电,100V的有可能无法工作,往高的话到264V,220V的120%,再高了也就没什么用了。电流的范围应该会比较大,一般几百W的电器比较多,电烤箱的话一般得在两千W,这样算的话电流至少得达到10A,考虑到更大功率的电器,暂定最大电流测到15A。而笔记本,电灯等小电器的功率一般在100W以内,电流也就0.5A左右,这个范围有点儿大了,有点儿难度。暂定0.5A-15A吧。如果不能在这个范围内保证精度,就降低一下,在某个范围内达到上述的精度。
[软硬件框图]简单的示意图。

[视频演示]待定,不过没有DV,没有相机、没有智能手机,这个有点儿难度哦,争取吧
[整机性能分析]待定
.

网友:
等看结果。这个要是能和智能手机结合起来,利用手机中的APP来显示出来,随时随地监视那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一个新管理员?还是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机会认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手机结合起来最起码得加一个wifi模块或者蓝牙模块吧?没搞过,不过我觉得跟家用电器本身结合起来更好玩,再加上电力载波,正好蓝雨夜提出了C2000 LaunchPad实现电力载波的方案,如果我们都做完了可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集成到电器里面,然后用一个类似集中器的东西和智能手机或电脑通讯。这样就不必每个功率监视装置都装wifi模块了,只要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想到现在几乎人人都手机不离手,如果能与手机结合……
我是这个月新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期待你的方案更加细化

网友:
非常支持!交流电的安全一定得考虑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家用智能功率监视器方案描述.pdf (209.72 KB, 下载次数: 31) 稍微详细的方案,变动不大。
还得加一个频率测量电路,方案里忘了提了。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70946
明天争取出原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用pdf了,另外发帖吧,这样显得清晰点。

你的原理图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出来!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传整体的方案共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做,不过在这个活动中有网友做了功率测试的东西,和我的这个东西的功能基本接近,他的完整方案已经在论坛里了,你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