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 用于半导体制冷片

楼主:
用变压器和L7812CV 做了个电源 给半导体制冷片供电,可是加电后功率不够,电压降到5V左右,而且L7812CV发热十分严重。求教怎样能将功率放大来驱动半导体制冷片,还有就是L7812CV能通过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加三极管扩流!加大散热片

功率要做足!

网友:
L7812CV的资料不难找哦,
输入电压最大:35V      输入电压最小:14V     输出电压最大:12V     输出电流最大:1.5A

注意要供电的负载不要过大,加大散热片,变压器输出电压要输入在范围内

网友:
7812的功率容量很小的。并且效率也很低。对于致冷片应用 ,应该采用效率高的供电方法。

网友:
7812的 输出电流太小了,可采用LM2576输出电流可以达到4A以上。制冷片的电流在4A左右。

网友:
这种制冷片我试过效率很差,而且你在热端还需要加散热器,吃力不讨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下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制冷效果很一般,我只是做个小小的水温控制系统,也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什么制冷比较好的器件,体积要小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