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CCS3.3烧写F2812

楼主(2013-04-12):
CCS3.3烧写F2812
大家好,我刚刚开始学习DSP,完成了F2812的硬件仿真,现在想尝试用CCS3.3给F2812烧写固化程序,遇到问题:
1.CCSv3.3的TOOLS菜单下没有on chip flash 28x的选项,请问这个是需要安装补丁软件吗?如果需要,应该安装那个补丁?
2.仿真时使用的仿真器是老师的,据说是外国货,比较贵,这个烧写F2812跟仿真器有关系吗?
3.烧写时需要对CCS3.3进行设置吗?
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非常感谢
求助F2812的烧写问题

网友A:
回复,供参考
CCS安装完成后,只需要安装USB驱动,没有其他的补丁。USB驱动分两种的,看你是不是没有安装完成。怀疑是你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B:
你用的ccs3.3版本比较低所以不行,不过下载个插件安装一下就行了。
下载不需要什么设置的。

网友C:
我装的也是ccs3.3,印象中不需要设置及额外安装补丁

网友D(2017-12-09):
正在学习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