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082资料给的2个电路图

楼主:
下面是TL082给的两个电路图,我用Tina做了一下仿真,看到仿真结果,但是对电路的原理不是很懂,求模电大神详细的指导,感恩不已啊。。。        这个是第一个图,通过输入2v幅值,2k频率的三角波,输出是同频率的方波,我认为是比较器,不过左边的这电路跟所学的比较器不像啊。为什么负端这里有一VCC,还要加信号输入?求分析。。
这个是一个正交振荡的电路,产生cos和sin函数,相位90度,不过左边的运放为什么正负都有RC电路,而右边的电路那二极管和电阻是用来做神马的啊??

现在很纠结啊,看不懂电路。。。

Ti提供的TL082资料(我的问题在15页)

网友:
华南城网有没有电器卖?

网友:
第一个图:
R1、R4、R5使运放的负端固定在1/2 Vcc上,设此电压为Vr
1、当输入信号从低到高变化时,设此时的原状态为Vo = Vcc.

  则当,ui(t) + 1/2 * Vcc > 1/2 * Vcc + R3 / ( R2 + R3 )  * Vcc
  时,电路输出低电平。

2、当输入信号由高到低变化时,设此时的原状态为 Vo = 0.

   则当:
            ui(t) + 1/2 * Vcc <  1/2 * Vcc  *   R2 / ( R2 + R3 )
    时,电路翻转,即输出高电平。

第二个图:

晚点再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给力了,,, 。。。这原理我是看懂了,不过我仿真时用万用表测得负端的电压是7.2V左右,想来分到的电压不是VCC/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我错了,,是VCC/2,,,我一时想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到原理才是最根本的,别依赖于仿真,因为仿真是“仿”真,而不是真的。

网友:
【学到原理才是最根本的,别依赖于仿真,因为仿真是“仿”真,而不是真的】。说的太对了啊。仿真软件在强大也是仿真啊。要想知道实际情况还是要找块板子焊上元件测试才是正途。PCB设计很关键还有元件的离散性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幅图的实际结果不是很好,方波占空比很不好,而且对于比较器的输出不是应该有固定的值吗,不过实际是跟输入大小正比的。。(ps:没有加稳压管的缘故吗?)
坐等第二幅图的分析,,,实际电路效果就是两正交信号相位比90小,还在调试中。。

网友:
求问一下大神,TL082要怎么才能弄到仿真里,我在做一个关于tl082的图的仿真,但multisim中没有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