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是什么错误

楼主:
请高手帮我看看错误在哪里?

什么错误

什么错误

网友:
uint和8的写在一起吧 ! 那样的定义就是  uint 是 unsigned char 类型的   8 就被算成别的字符了 , 估计是这么回事。  下面的也一样。

网友:
要么(uint 8),要么uint8

网友:
是前几位说的那么回事啊,应该写成uint8 uint16;还有你最后少了这个符号    ;

网友:
可能是楼主不小心犯的小错误 分的太开了 uin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