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开发板要自己接晶振不?要接多大的啊?

楼主:
c2000 开发板要自己接晶振不?要接多大的啊?   菜鸟刚开始学。。。请大师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片内振荡器60Mhz

网友:
有片内哦 亲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最大能工作到多少Mhz?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最大能工作到多少Mhz?

网友:
/*-----------------------------------------------------------------------------
      Specify the PLL control register (PLLCR) and divide select (DIVSEL) value.
-----------------------------------------------------------------------------*/

//#define DSP28_DIVSEL   0 // Enable /4 for SYSCLKOUT
//#define DSP28_DIVSEL   1 // Disable /4 for SYSCKOUT
#define DSP28_DIVSEL   2 // Enable /2 for SYSCLKOUT
//#define DSP28_DIVSEL   3 // Enable /1 for SYSCLKOUT

#define DSP28_PLLCR   12    // Uncomment for 60 MHz devices [60 MHz = (10MHz * 12)/2]
//#define DSP28_PLLCR   11
//#define DSP28_PLLCR   10      // Uncomment for 50 Mhz devices [50 Mhz = (10MHz * 10)/2]
//#define DSP28_PLLCR    9
//#define DSP28_PLLCR    8      // Uncomment for 40 MHz devices [40 MHz = (10MHz * 8)/2]
//#define DSP28_PLLCR    7
//#define DSP28_PLLCR    6
//#define DSP28_PLLCR    5
//#define DSP28_PLLCR    4
//#define DSP28_PLLCR    3
//#define DSP28_PLLCR    2
//#define DSP28_PLLCR    1
//#define DSP28_PLLCR    0  // PLL is bypassed in this mode
//----------------------------------------------------------------------------

/*-----------------------------------------------------------------------------
      Specify the clock rate of the CPU (SYSCLKOUT) in nS.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put clock frequency and the PLL multiplier
      selected in step 1.

      Use one of the values provided, or define your own.
      The trailing L is required tells the compiler to treat
      the number as a 64-bit value.

      Only one statement should be uncommented.

      Example 1: 40 MHz devices:
                 CLKIN is a 10 MHz crystal or internal 10 MHz oscillator

                 In step 1 the user specified PLLCR = 0x8 for a
                 40 MHz CPU clock (SYSCLKOUT = 40 MHz).

                 In this case, the CPU_RATE will be 25.000L
                 Uncomment the line: #define CPU_RATE 25.000L

      Example 1: 50 MHz devices:
                 CLKIN is a 10 MHz crystal or internal 10 MHz oscillator

                 In step 1 the user specified PLLCR = 0xA for a
                 50 MHz CPU clock (SYSCLKOUT = 50 MHz).

                 In this case, the CPU_RATE will be 20.000L
                 Uncomment the line: #define CPU_RATE 20.000L

      Example 2: 60 MHz devices:
                 CLKIN is a 10 MHz crystal or internal 10 MHz oscillator

                 In step 1 the user specified PLLCR = 0xC for a
                 60 MHz CPU clock (SYSCLKOUT = 60 MHz).

                 In this case, the CPU_RATE will be 16.667L
                 Uncomment the line: #define CPU_RATE 16.667L

-----------------------------------------------------------------------------*/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lect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1 as the clock source
    CLK_setOscSrc(myClk, CLK_OscSrc_Internal);

    // Setup the PLL for x10 /2 which will yield 50Mhz = 10Mhz * 10 / 2
    PLL_setup(myPll, PLL_Multiplier_10, PLL_DivideSelect_ClkIn_by_2);

这样设置但 XCLKOUT为12.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