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下载时遇到问题。。

楼主:
MSP430: GEL: Encountered a problem loading file:
D:\MSP430_LaunchPad\Workspace\capacitance\Debug\capacitance.out Could not open file

上面是下载时提示的错误。。。这是什么问题啊、.out文件应该是可执行文件吧,在Debug文件夹里并没有生成这个文件,为什么可执行文件生成不了呢

是不是路径有问题啊?还是CCS的设置问题?或者是头文件引用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截图。还有其他提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发了图。。你帮忙看一下,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无效的路劲错误。
编译没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译没有错误,只有这两个警告,搞了半天也没找出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QQ号?978863470

网友:
同有这个问题,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有人,知道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