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tc alarm中断的触发事件

楼主:
  hi 大家,
在最近调试stm32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帮帮忙。

我写的stm32程序执行过程是这样的:
stm32处于stop低功耗模式,每次由RTC的alarm中断唤醒,唤醒之后设置RTC的CNT的值为0.这样stm32就会周期性的按照alarm的值醒来。alarm的值始终保持不变。
为了确定每个周期的时长是否会按照alarm的值按时醒来,在alarm中断处理程序中反转一个引脚,然后用逻辑分析仪观测这个周期的时间,发现程序并不是按照我设的alarm值触发。

例如:
我设为alarm值500,每个Tick值代表物理上的1秒。逻辑分析仪上观察的值为每个周期是510秒。
为了确定RTC的alarm中断是否是在500处唤醒,我在每次alarm中断触发时,在中断处理程序开始就读取RTC的CNT值,得到RTC的CNT为510。

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我做的事情按顺序依次为:
alarm中断触发:
1. 系统时钟的从新配置(RCC的配置)
2. 读RTC的CNT值
3.设置RTC的CNT为0
4. 串口输出一个字符串
5. 输出结束就会进入stop模式,等待下次alarm中断唤醒stm32。

令我不解的有两点:
(1)为什么设定在500处触发的alarm中断在510处处理程序才被调用?
(2)我假设串口输出对alarm中断的触发和中断处理程序的调用有影响,我去修改发送字符串的长度。当我把输出的字符串设的比较长(例如400个Byte),读出的RTC的CNT为500。输出字符串设为200Byte时,RTC的CNT为505,当字符串为5个Byte时,读出的RTC的CNT的为510。这个说明我发的数据越长,alarm的中断处理程序调用的时间越提前(越接近本应该触发的时刻:RTC的CNT=500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串口输出与alarm中断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期待大家的解释!
谢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稍等,一会帮你问问其他网友,看能不能给你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暂时还没有用过 STM32 的 RTC,正打算用。
(1)为什么设定在500处触发的alarm中断在510处处理程序才被调用?
可能是压栈消耗了 10 个时钟周期吧
(2)应该是没有联系的;一共有几个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
建议楼主用最简单的代码测试
如果:RTC_SetAlarm(x);  //休眠周期设定
             PWR_EnterSTANDBYMode();
之间逻辑过多肯定会造成耗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