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位机用lwip协议栈,上位机怎么编啊?

楼主:
看了周立功公司的那个《lwip的RAW API接口及编程指南》,上面有个用vc++6.0编写的服务器,今天自己也尝试编写这样一个,但是后来发现,lwip的RAW API函数采用的是pcb控制块,而vc++6.0一般用的是socket,不知道这两个是怎么连上的?

原型 err_t tcp_bind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ip_addr *ipaddr, u16_t port)
参数 pcb: 准备绑定的连接,类似于BSD标准中的Sockets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个之间没什么联系。
数据通了就行了。

网友:
直接建一个SOCKET就可以了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