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ht11传感器采集数据

楼主:
我用dht11采集温湿度数据传回到串口助手上为什么只有整数部分是正确的,小数部分为0呢?
这是我将采集到得数据赋给变量的程序(都是uchar变量):

         wendu_shi=ucharT_data_H/10; //温度整数十位部分
         wendu_ge=ucharT_data_H%10;//温度整数各位部分
         wendu_1=ucharT_data_L/10; //温度小数部分

         shidu_shi=ucharRH_data_H/10; //湿度整数十位部分
         shidu_ge=ucharRH_data_H%10;  //湿度整数各位部分
         shidu_1=ucharRH_data_L/10; //湿度小
数部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你修改的程序吗?

我是对单精度数这样处理的:
SensorValueBuf[3]= t_C/10;
  SensorValueBuf[4]= t_C-(SensorValueBuf[3])*10;
  SensorValueBuf[5]= (t_C-SensorValueBuf[3]*10-SensorValueBuf[4])*10;

  SensorValueBuf[0]= rh_true/10;
  SensorValueBuf[1]= rh_true-(SensorValueBuf[0])*10;
  SensorValueBuf[2]= (rh_true-SensorValueBuf[0]*10-SensorValueBuf[1])*10;
最终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想参考一下你的程序。

网友:
对于小数部分可以放大十倍,比如23.5这样的数字可以扩大成235在一位一位的取出来。只不过还有一个数组需要保存个小数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能发我一份测温湿度的程序么   DHT11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