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哪个版本可以装 win7?

楼主:
我遇到个小麻烦,altium designer6.9和altium designer 09装过之后能不能正常打开电路图?win7系统 64位的,哪个版本可以正常使用,及出现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俩都可以,6•9比较早了吧,altium designer 09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我破解的方法不对呀?能否提供下破解步骤或者altium designer 09的下载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偷偷给你一个地址,,,,一般人不说,,呵呵

AD软件下载地址:
Altium Designer Summer09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就是仗义啊,代网友感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了版主,10分感谢!

网友:
非常好非常棒!谢谢。

网友:
为啥装了之后还是不行啊?气死了

网友:
哥们!如果实在不行就在windows7下安装个xp虚拟机,在虚拟xp下使用你的软件!我这用的Genesis2000加工pcb的软件也是不支持windows7,就是这么解决的,现在用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