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钟调时问题

楼主:
用数码管动态显示做的电子钟,调时的时候如何让选中位闪烁呢?自己写了一个不带闪烁的可调时时钟,求大神指点迷津啊!!
自己的代码如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uchar sec,min,hour,kfnum,tt;
sbit key1=P0^0;
sbit keyfunc=P0^1;

void init();
void delay(uchar z);
void display(uchar sec,uchar min,uchar hour);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init()//初始化程序
{
        sec=0;
        min=0;
        hour=0;
        kfnum=0;
        tt=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程序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20)
        {
                t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min=0;
                                        sec=0;
                                }
                        }
                }
        }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28;j>0;j--);
}

void display(uchar sec,uchar min,uchar hour)//显示程序
{
        uchar sec1,sec2,min1,min2,hour1,hour2;
        sec2=sec/10;
        sec1=sec%10;
        P1=table[sec1];
        P2=0x7f;
        delay(5);
        P2=0xff;

        P1=table[sec2];
        P2=0xbf;
        delay(5);
        P2=0xff;

        P1=0x40;//显示短横线
        P2=0xdf;
        delay(5);
        P2=0xff;

        min2=min/10;
        min1=min%10;
        P1=table[min1];
        P2=0xef;
        delay(5);
        P2=0xff;

        P1=0x40;//显示短横线
        P2=0xfb;
        delay(5);
        P2=0xff;

        P1=table[min2];
        P2=0xf7;
        delay(5);
        P2=0xff;

        hour2=hour/10;
        hour1=hour%10;
        P1=table[hour1];
        P2=0xfd;
        delay(5);
        P2=0xff;

        P1=table[hour2];
        P2=0xfe;
        delay(5);
        P2=0xff;
}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程序
{
        if(keyfunc==0)
        {
                delay(10);
                if(keyfunc==0)
                {
                        TR0=0;
                        kfnum++;
                        while(keyfunc!=1);
                        if(kfnum==4)
                        {
                                kfnum=0;
                                TR0=1;
                                display(sec,min,hour);
                        }

                }
        }
        if(kfnum!=0)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display(sec,min,hour);
                                while(key1!=1);
                                if(kfnum==1)
                                {
                                        sec++;
                                        if(sec==60)
                                                sec=0;
                                }
                                if(kfnum==2)
                                {
                                        min++;
                                        if(min==60)
                                                min=0;
                                }
                                if(kfnum==3)
                                {
                                        hour++;
                                        if(hour==24)
                                                hour=0;
                                }
                        }
                }
        }
        display(sec,min,hour);
}

网友:
如果要让我改的话基本上全部重写了.
给你一个思路,把数码管刷新(定时调用);显示(数据作参数);和置闪烁(状态);分别写一个函数来实现.
用一个全局位指示闪烁或关闭闪烁,另一个位指示闪烁时的明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太明白呀。。。。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2760-1-1.html
这个是我前些日子发的一个帖子,里面阐述了楼上的思路并公布了代码。请做一下参考!
需要用到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