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源设计的实例

楼主:
贴出一篇高压LED恒流源 设计的实例请大家欣赏,讨论,,,,

恒流源芯片是一种输出电流恒定的电源变换器,此款恒流源芯片主要是应用于串联LED供电中,每串LED串联个数在输入电压为220VAC,带红色LED
灯时,最多可达到110个,该芯片输入电压为交流85V240V,输出为恒定电流,恒定电流值可由外围电阻设置。该芯片外配电路简洁,无电感、无变压器,电路组成部分体积小,可嵌入小体积LED灯具内部。
特点
● 芯片所能承受的电压范围:85VAC~240VAC;
●恒流范围:10mA~80mA(由外部整定);
●环境温度范围:-20℃~85℃;
●精度:分A、B、C三级:±2.5%;±5% ;±10%;
●效率:95%(测试条件:带电阻性负载情况下,芯片二端间);
● LED串联个数范围: n≤0.9VinDC/VF, 其中n为单路LED串联个数,VinDC为输入整流后的电压,● VF为每个LED正向工作电压;
● 体积:DIP-10封装;
●稳定性好,性价比高,在很宽的电压和温度范围内保证使用参数;
● EMC特性好。
应用
● LED灯装置
●电子显示器
●工业照明设备
●装饰照明设备与灯泡
● LCD平面显示背光源
●其它不需与电源隔离的LED驱动

典型应用
注:此款HA220XXPB系列高压恒流源芯片为原HA220XXP 系列高压恒流源芯片改版号,除电流整定电阻R1和工作电阻R2阻值修改外,其它参数不变。
说明
1.单路∑VF≤0.9 VinDC,VF为每个LED正向压降。
2.HA22002PB(20mA)芯片推荐串联单路LED的总压降即∑VF大于30V,例如:单路串接红色LED灯珠的数量:n=30V/1.8V=16个(红色LED灯珠VF=1.8V);HA22004PB(40mA)、HA22006PB(60mA)芯片推荐串联单路LED的总压降即∑VF大于90V。若负载LED采用两串或多串并联供电方式,要求各串LED的个数相同。
3.恒流源输出最佳工作电压范围∑VF 为150V~180V。
4.电流整定电阻R1:
20mA
(HA22002PB)
47Ω/0.5 W
20mA±20%范围内电阻值修正
电流增加1 mA,电阻值减小2Ω;
电流减小1 mA,电阻值增加2Ω。
40 mA
(HA22004PB)
24Ω/1 W
40mA±20%范围内电阻值修正
电流增加2 mA,电阻值减小1Ω;
电流减小2 mA,电阻值增加1Ω。
60mA
(HA22006PB)
15Ω/1 - 2W
60mA±20%范围内电阻值修正
电流增加3 mA,电阻值减小0.6Ω;
电流减小3 mA,电阻值增加0.6Ω。

附:电流整定电阻R1取值表:(供参考)
5.工作电阻R2:电阻值(KΩ)=输入电压值*0.8(阻值范围±5﹪),功率为1W。
例如当Vin=220VAC时,则R2选用220*0.8≈180 KΩ(建议设计时将此电阻离芯片距离尽量远)。
6.R3为补偿电阻,推荐值10 KΩ、功率为1/16W - 1/8W。
7.C2:滤波电容值推荐为1~4.7uF/400V。
8.C1:平滑电容(100uF/10V)。
9. 特别注意:整流桥后禁止使用滤波电容。
10. 最多带LED个数计算方法举例说明:
设输入电压VinAC = 220 V,那么VinDC = 220 V×0.9 = 198 V,例如驱动白光LED,设每个白光LED,VF = 3.3V,此时可带LED个数应为198V / 3.3V = 60颗。如果电网电压在低电压供应时,为了保证芯片有足够调节范围使所驱动的LED能正常工作,此时将以上算式再乘系数0.9,即∑VF = 198V × 0.9 =178V,此时可驱动白光LED个数最多为178V/3.3V=54颗。(此计算方法是考虑了ViAC±15%变化范围,如果输入交流电压稳定,变化范围不大,芯片所驱动LED颗数还可增加。)
11.第一脚为EN使能端,悬空时使能有效,高电平时关断。使能脚不允许接低电平。如下图所示为两种使能端的方式,图(a)为隔离方式使能,图(b)为非隔离方式使能。
注:在使用“使能端”对电路进行通断控制时,加电感L限制di/dt(电流上升率),尤其是红色LED在这种方式下保护效果更加明显。L的电感量为1–2.2mH, 该电感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应为流过LED负载实际电流的1.3倍以上。

引脚说明:
脚位
符号
定义
脚位
符号
定义
使能端(悬空使能)
RS
工作电阻引出端
OUT-
输出负端
BC
补偿电阻端
OUT+
输出正端
IN+
输入正端
NC
空脚(用户禁用)
RT
电流调整端
CP
平滑端
GND
型号说明

注:公司目前该系列恒流源芯片有:
型号为HA22002PB,恒流范围为:10mA~20mA。
型号为HA22004PB,恒流范围为:10mA~40mA。
型号为HA22006PB,恒流范围为:10mA~60mA。
型号为HA22008PB,恒流范围为:10mA~8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