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请教

楼主:
关于纽扣电池,使用万用表测试其两端电阻,发现只有几欧姆的样子,这个是正常的吗?此外,想请教一下,如果我将纽扣电池串接在5V的电压源上放电,当串联电压降低后可以认为其电流都出自纽扣电池内吗?

网友:
电池能直接测电阻么?
测量内阻也是不能直接测量的吧

网友:
纽扣电池的内阻比较小,应该用毫欧电阻表测试,那种表是4针测试原理。

至于电量测试,从理论上讲,比如纽扣电池电量是40mAH,用40mA电流放电一小时可以测试。

以上两种测试都需用专用仪器测试比较准确。一般万用表精度太低,误差较大。

网友:
万用表无法直接测量电池内阻,但可以根据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和输出电流参数用欧姆定律计算获知。不过,电池的内阻不是常数而是变量,与放电电流和当前电池电量相关。

网友:
我手上有两块纽扣电池,都是使用过的,在偶然之间,我使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试到其中一个直接导通的,另外一个没导通,导通的应该就是几欧姆的样子吧(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其余的一块测试没导通,使用电阻档测试,也测试不到,所以想问问,到底是哪一个是正常的?另外一块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什么叫导通哦,,一个纽扣电池有这么复杂么,有电压的正常,没有电压的就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块都有电压,一个为2.9V,另外一块为1.1V,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会测出这样的结果(导通与否)?按理解,电池内阻应该很小的。

网友:
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和电阻档都是利用电流法来测试的,也就是表内电池串电阻后对表外负载放电,如果表外负载本身带有电压,那结果自然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