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E中使用DSP48 marco的问题

楼主:
       在ISE14.2中使用IP核,在Core Generator中新建工程,选用Virtex-5的板子,型号为xc5vlx110t-1ff1136,然后找到DSP48 marco,配置参数,生成IP核后,在Verilog语言中例化此IP,调用IP仿真,发现输出结果不正常。发现:凡使用输入c,实际运算结果都等于理论运算结果右移一位。如设定功能为:p=a*b+c,结果功能仿真结果为:p=(a*b+c)>>1;设定功能为:p=a+c,结果功能仿真结果为:p=(a+c)>>1。而不使用输入c时,结果又是对的,如可以实现p=a*b。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目前为止,对其它IP的使用都很正常。

        设定功能为:p=a*b+c
         功能仿真结果为:p=(a*b+c)>>1,如下
         设定功能为:p=a+c
         功能仿真结果为:p=(a+c)>>1,如下
         设定功能为:p=a*b
         功能仿真结果为:p=a*b,如下
          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功能,是否C是工PC0RE中的
保留字,所以调用C处都有神奇功能出现。

网友:
LZ你仔细看看你第一幅图里P的位宽,32bit的位宽够吗?得考虑进位呀。若P的位宽不够,DSP输出会把低bit位忽略掉,而高bit位用来保存相应的进位。
你第二幅图里也是这个问题,P为16bit宽度,考虑进位的话,至少需要17bi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对的,是这个问题,问题昨天已经解决了,谢谢大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输出结果p的位宽不够,p的位宽应至少比c高1bit,在进行乘法、加法等运算的时候,考虑进位、截位、溢出等因素,设定输出结果的位宽需要多加注意。谢谢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