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中周驱动超声波电路

楼主:
如图下电路图,这个是收发一体的,请教各位大侠, 现在我只想用发送部分,
   1,这样截取电路是否可以,超声波探头从 收发一体式 换为 发射式 有没有影响
   2,关于这个电路的电阻,电容的参数选择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只发射当然可以,但RC参数要根据变压器(不能叫中周,中周特制超外差式收音机中的中频变压器,超声波发射用变压器和中周的参数不同)参数来确定,先去找好变压器的货源,然后从供应商处获知最合适的电路和外围元件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采用连续发射时,这种电路拓朴是可以的。

使用脉冲时,对变压器的参数要求比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个电路我测试过,效果不太好。测的距离很近。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