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dsp+modelsim

楼主(2013-04-16):
dsp+modelsim
在simulink中调用modelsim是出现如下错误Error: ModelSim could not be found. Please ensure ModelSim is available on the system path
有谁用过,help!!!
ModelSim
DSP
build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出现你这种情况了,想问下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modelsim装在quartus下,就是和dsp builder装在同一个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