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和TFT

楼主:
最近想买个液晶,到网上看了看12864还分为COG和COB的,COG的便宜点,不知道这两种类型的12864程序写法是不是一样,也就是说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同的程序就能搞定两种类型的12864?
TFT显示是什么原理啊?
如果要显示汉字的话怎么显示,不带字库,读取SD卡里的字库吗?有没有其他简单的办法?还有就是他的汉字位置能不能像12864那样设定啊?
希望用过的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
关于12864,如果是学习用,我感觉买个特便宜的那种就够了。
TFT好像一般都有驱动库,也不难上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自己做着玩,想买个便宜的,以前用过COB的,但是COB的要贵,就怕买了COG原来的程序不能用。看网上的程序也没分是哪种。你说的TFT的驱动库是什么东西啊?我用的FPGA,驱动库应该是C语言的吧。

网友:
驱动库有两种:1.直接把汉字字模放在FPGA
内部ROM里面,内部读取。2.电路上用一个
字库芯片,然后用FPGA芯片程序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B和COG应该只是工艺上的差别,在程序上不会有影响,程序能不能用主要看控制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卖的12864都没提是什么控制芯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放在片内ROM中会很占用存储资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驱动程序啊?这个TFT是不是跟VGA显示差不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