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用VB6.0编写一个软件,来无线控制减速电机?

楼主:
我现在手头上的器件有,ATmega128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一个,减速电机驱动器两个(型号是光耦隔离的MC33886电机驱动板),减速电机四个,无线收发模块一对(型号是睿迪无线XL03-232AP2-1收发模块),还有一个XLUSB-TTL转接器。
大体过程是用VB编写一个上位机软件,通过计算机向单片机发送信号,来实现控制四个电机运动。我想用笔记本电脑键盘上的“W”、“S”、“A”、“D”键来控制电机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下位机程序我已经写好了,就是上位机没写出来,VB懂的也不多,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附:下位机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000000
void USART_Init(uint baud)
{
UBRR1H=(fosc/16/(baud+1))/256;
UBRR1L=(fosc/16/(baud+1))%256;
UCSR1A=0X00;
UCSR1C=0X06;
UCSR1B=0X90;
}
SIGNAL(SIG_USART1_RECV)
{
volatile uchar uart_data;
uart_data=UDR1;
PORTC=uart_data;
}
void Init_IO(void)
{
DDRC=0XFF;
PORTC=0X00;
}
int main(void)
{
Init_IO();
USART_Init(9600);
SREG|=0X80;
while(1)
{
;
}
}

网友:
到目前居然没有回复,失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着急,我帮你问问其他网友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加我 QQ ,我可以试试 261524245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简单,你把指令字给我,不会超过30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好弄,DELPHI7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