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unchpad和proteus中,串行与并行两种方式12864显示

楼主:
在launchpad中串行显示以节约连线,在proteus中并行显示以加快显示速度

M4V02743.THM

网友:
在proteus中的12864运行速度明显比实际慢很多

网友:
在proteus仿真12864-28027 显示

网友:
请问楼主仿真时用的什么MCU?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用的是C2000系列的,我还以为是用是的F2系列,最近也想在protues里用F2系列和12864进行仿真,只是这个液晶的代码写出来就是运行不出字符,真是伤透脑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