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充电的问题啊

楼主:
我们想利用有源晶振产生4MHz的方波   在通过低通滤波器产生出正弦波  然后再功率放大电路谐振辐射出去能量
但是我的功率放大器始终放不大   很恼火  第一次做啊   没经验啊  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楼主贴不该发在RF栏目,此“无线”非彼“无线”,无线充电电路远不如无线通讯电路要求高,一般用晶体管或MOS管搭成推挽或丙类电路带LC谐振负载即可,本站电源技术栏目里就有相关帖子,楼主去电源技术栏目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就是基于RFID的一个无线LED控制的

网友:
无线充电哪怕是给RF ID配套,其本身也与射频电路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就是RFID哪里出问题了输入是5V左右  但是三极管放大输出就只有几十mV了  我只是想知道谐振的时候是否要匹配

网友:
描述清楚你的问题。任何谐振都要匹配后才能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一个无线LED的   LED在应答器里面 通过ASK调制 控制LED的闪烁的频率   具体:开始利用有源晶振产生4MHz的方波经过低通滤波器产生正弦波  然后通过一个模拟开关(控制4MHz的通断  来发数据给应答器  )再接到一个大功率的三极管2sc1970的谐振回路里 通过线圈耦合给应答器 同时还给应答器供电   我遇到的问题是 在三极管输入电压最大值为5V左右但是在三极管输出哪里却只有几十毫伏  所以耦合出去的能量就几乎没有了

网友:
2sc1970放大4M的信号还是很轻松的。

楼主看看驱动回路及输出回路,是否达到匹配,是否谐振。驱动功率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做这个  所以不知道怎么测试是否达到匹配,是否谐振  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一个无线LED的   LED在应答器里面 通过ASK调制 控制LED的闪烁的频率   具体:开始利用有源晶振产生4MHz的方波经过低通滤波器产生正弦波  然后通过一个模拟开关(控制4MHz的通断  来发数据给应答器  )再接到一个 ...

首先楼主的电路结构就不对,想非接触供电并同时用OOK传输数据的话不能搞两个振荡器,晶体管要搭成谐振放大器,这样连低通滤波器都不用,但一级晶体管放大器是否够用要看你的耦合距离和目标需要的能量,不行的话要加两级甚至多级放大器。谐振当然是必须的,否则能量转换的效率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做这个  所以不知道怎么测试是否达到匹配,是否谐振  求大神指导啊

是否谐振主要靠元件参数和电路设计来保证,你这个毕竟不是发射机,对谐振的要求没多高,测末级晶体管的工作电流即可,最大时可认为已谐振,但要与非工作点和故障区分,前提是你的电路和器件参数都要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要求的是功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改电路图啊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去找点资料来看看,重点学习谐振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