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口控制直流电机开关~~

楼主:
我用STC12C5204AD单片机的IO口控制直流电机开关,接法如电路图,用外部中断1,低电平控制;
有个问题是:上电的时候,空载电机会动一下,适配器的指示灯会暗一会。开关按下电机启动,不过需要长按一两秒之后,电机才会常转,不然会动一会就不转了。
如果电机接上负载,上电那一会,适配器直接就没输出了。
请问是怎么问题呢?希望哪位朋友可以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很明显,电机负载有点大。电路驱动不了它。要先了解你电机的型号,给多大的电流能驱动起来因为它直接把它拉低到没了

网友:
上电的时候,直接用MOS控的话有一点,这样的话,当电机立刻启动时电流一下子变的很大。当马达立刻启动时红线的部分是回路.....电机内阻很小的

可以试试用H桥来做

网友:
您好,谢谢您指点,再请教一下,谢谢

我用H桥试了,还是不行,场效应管最大额定电流是6A,我电机工作电流是1.3A左右。

1、如图1的接法,我用IO口连接,单片机5V供电,上电那一会(6V是电池,这时候单片机还没上电)电机动了一下;
单片机上电置1,按下开关,MOTOR置0,电机不动,场效应管很烫
如果直接将MOTOR这个点用线连接到地,电机工作。

2、如图2,单片机一上电,电机不动,Q2很烫

希望可以再帮忙看看,谢谢!
图1
图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希望您可以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1.1.3A么,改用12V电压试试,,
2.图中的H式驱动电路,上面的2个管子应该是P管,下面的是N管。注意不要用错。
3.桥式驱动电机是双向控制,,建议好好搜一些电机控制的文章看看,,一个IO控制失去了H式驱动的意义
4.单就MOS发热的原因看,还是没有驱动起来。

网友:
以前给的建议试着用H电路做的原因,是在前面电路的基础上,如果用类似1楼的电路先把电机转起来后,再考虑用H式电路控制,可以进行正转反转的控制,现在的情况是,用1楼的电路根本就没有让电机动起来,还是先让电机动起来吧,换一下MOS管,改变一下驱动程序等等,先让电机动起来,MOS管不发热,等等,1.3A的负载,找一个合适的MOS管,G级用三极管控制,完全可以让电机转动起来的,,,

这种电机控制的电路可以先让Proteus  软件仿真,和实际做区别不大,直流电机控制的程序例子和仿真例子比较多,百度搜一下。
楼主还需要从电机控制的基础做起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来告诉你吧,你用MOS管是错的,要用三极管如D882等,电机串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因为三极管导通会有压降,MOS管压降超小几十MV吧,相当于一下子把电源拉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