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tmega128a UART求助贴

楼主:
今天兴致勃勃的取回了系统版,我这个是最小系统版 啥都不带的
以前从没接触过AVR,买本书看完后打算先编写一个UART程序,发送数据给电脑。
悲剧来了  调试了一下午毫无动静 。
我用的是STUDIO4+winavr   winavr貌似还没有支持128a,所以我也就选了个128开始编程。
下载的时候也没设置熔丝位,老板说不用设。最后结果是毫无反应。大手们帮看看,问题出现在了哪里?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char code[]={0xff,0xfd,0x10,0x00};

void USART_Init(uint baud)
{       UBRR1H=(uchar)(baud>>8);
        UBRR1L=(uchar)(baud);
                UCSR1A=0x00;
                UCSR1B|=(1<                 UCSR1C=0x06;
}

void USART_Transmit(uchar data)
{       while(!(UCSR1A&(1<                 UDR1=data;
}
int main(void)
{       uchar i;
        USART_Init(51);
                while(1)
                {     for(i=0;i<4;i++)
                       { USART_Transmit(code);
                           _delay_ms(200);
                           }
                           }
                           }

网友:
到底是编程的问题还是我下载设置有问题啊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