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7连接问题,求指教

楼主:
我用的是CCS3.3,仿真器是seed-xds560plus;
我用的是一个c6747的开发板;我用仿真器连不上板子,出现下面的错误:
------------------------------------------------------------------------------------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275
Fatal Error during: Register, Initialization,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SCAN_POLL_BUSY <-275>
The attempt to poll a target device exceeded its timeout limit.
....

网友:
1.在ccs setup里选中自己的板子型号,点击右键,在property里添加上与板子对应的gel文件,重启尝试下~

2.也可能是仿真器驱动没有装好,可以查看“..CCStudio_v3.3/cc/bin”路径下的“xdsfast3.dll”文件,如果这个文件是160K大小那么驱动就是没有装好的。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使重装驱动往往也不能成功。需要删除该“xdsfast3.dll”文件,然后断开PC和仿真器,重新装仿真器驱动。安装后查看“xdsfast3.dll”文件大小为352K即表示驱动安装成功。

网友:
一般情况下报错无法看出问题,建议确定换个仿真器或者板卡,来排除是仿真器还是板卡的问题。如果仿真器能仿真其他板卡,那就是板卡问题了。如果其他仿真器能仿真此板卡,那就是仿真器有问题,就可以联系SEED走维修。

连板卡之前按板卡复位键能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