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文件格式的详细解析 + 代码

楼主:
WAV文件格式
     WAVE文件是非常简单的一种RIFF文件,它的格式类型为"WAVE"。RIFF块包含两个子块,这两个子块的ID分别是"fmt"和"data",其中"fmt"子块由结构PCMWAVEFORMAT所组成,其子块的大小就是sizeofof(PCMWAVEFORMAT),数据组成就是PCMWAVEFORMAT结构中的数据。

标志符(RIFF)
数据大小
格式类型("WAVE")
"fmt"
Sizeof(PCMWAVEFORMAT)
PCMWAVEFORMAT
"data"
声音数据大小
声音数据

typedef struct _TWavHeader
{
        int rId;    //标志符(RIFF
        int rLen;   //数据大小,包括数据头的大小和音频文件的大小
        int wId;    //格式类型("WAVE"
        int fId;    //"fmt"
        int fLen;   //Sizeof(WAVEFORMATEX)
        short wFormatTag;       //编码格式,包括WAVE_FORMAT_PCMWAVEFORMAT_ADPCM
        short nChannels;        //声道数,单声道为1,双声道为2
        int nSamplesPerSec;   //采样频率
        int nAvgBytesPerSec;  //每秒的数据量
        short nBlockAlign;      //块对齐
        short wBitsPerSample;   //WAVE文件的采样大小
        int dId;              //"data"
        int wSampleLength;    //音频数据的大小
}TWavHeader;
/*
* File name:                resolving.c
* Author:                     xubinbin (xubbwd@gmail.com)
* Version:                   ver.1.0
* Date:                         2013.04.17
* Description:                The type wav file header parameter parsing.
*/

#include
#include

#define SIZE_LONG                       4
#define SIZE_SHORT                      2
#define SIZE_ID                         4
#define BITS_PER_BYTE                   8

#define WAVE_FORMAT_PCM                 (0x0001)

#define FILE_NAME                                                 "aplay_test.wav"

typedef struct _fa_wavfmt_t
{
        unsigned short  format;
        unsigned short  channels;                                        //音频通道数                   1:单声道  2:立体声
        unsigned long   samplerate;                                        //声音采样频率
        unsigned short  bytes_per_sample;                        //每帧数据大小(单声道)
        unsigned short  block_align;
        unsigned long   data_size;                                        //数据总长度
}fa_wavfmt_t;

/*
* Function:             fa_read_u32
* Description:           read from the file stream 4 bytes data
*/
static unsigned long fa_read_u32(FILE *fp)
{
        unsigned long cx;
        unsigned char temp[SIZE_LONG];

        fread(temp, sizeof(*temp), SIZE_LONG, fp);
        cx =  (unsigned long)temp[0];
        cx |= (unsigned long)temp[1] << 8;
        cx |= (unsigned long)temp[2] << 16;
        cx |= (unsigned long)temp[3] << 24;
        return cx;
}

/*
* Function:             fa_read_u16
* Description:           read from the file stream 2 bytes data
*/
static unsigned short fa_read_u16(FILE *fp)
{
        unsigned short cx;
        unsigned char  temp[SIZE_SHORT];

        fread(temp, sizeof(*temp), SIZE_SHORT, fp);
        cx = temp[0] | (temp[1] * 256);
        return cx;
}

void printf_fun(fa_wavfmt_t *fmt)
{
    printf("************************************************************\n");
    printf("*                                                          *\n");
    printf("*   Copyright (C) 2013 xubinbin 徐彬彬 (Beijing China)     *\n");
    printf("*                    Free Software                         *\n");
    printf("*             Email: xubbwd@gmail.com                      *\n");
    printf("*                                                          *\n");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format                        = %d                ######\n",fmt->format);
        printf("######                channels                = %d                ######\n",fmt->channels);
         printf("######                samplerate                = %ld                ######\n",fmt->samplerate);
        printf("######                bytes_per_sample         = %d                ######\n",fmt->bytes_per_sample);
        printf("######                block_align                = %d                ######\n",fmt->block_align);
        printf("######                data_size                = %ld        ######\n",fmt->data_size);
    printf("##############################################################\n");
        return;
}

int main()
{
        long            nskip, x_size;
    unsigned short  format;
        unsigned short  channels, block_align;
        unsigned long   samplerate;
        unsigned long   bits_per_sample;
        unsigned long   bytes_per_sample;
        unsigned long   data_size;
        unsigned char   temp[SIZE_ID];
        fa_wavfmt_t     fmt;

        FILE * fp = NULL;
        if ((fp = fopen(FILE_NAME, "rb")) == NULL) {
                printf("input file can not be opened;\n");
                return 0;
    }

        /*wav的文件标识符为RIFF,对标识符进行判断*/
        fread(temp, sizeof(*temp), SIZE_ID, fp);
        if (memcmp(temp, "RIFF", (size_t)SIZE_ID)!=0) {
                fprintf(stderr, "file is not WAVE format!\n");
                return -1;
        }
        fread(temp, sizeof(*temp), SIZE_LONG, fp);

        /*文件的格式类型为WAVE*/
        fread(temp, sizeof(*temp), SIZE_ID, fp);
        if (memcmp(temp, "WAVE", (size_t)SIZE_ID)!=0) {
                fprintf(stderr, "file is not WAVE format!\n");
                return -1;
        }

        /* fmt标志,最后一位为空 */
        fread(temp, sizeof(*temp), SIZE_ID, fp);
    /* skip chunks except for "fmt " or "data" */
        while (memcmp(temp, "fmt ", (size_t)SIZE_ID)!=0) {
                nskip = fa_read_u32(fp);
                if (nskip!=0) {
                        fseek(fp, nskip, SEEK_CUR);
                }
        }

        /*sizeof(PCMWAVEFORMAT)*/
        x_size = fa_read_u32(fp);
//        printf("LINE[%d]#### %ld\n",__LINE__,x_size);
        /*  1(WAVE_FORMAT_PCM) 格式类别,1表示为PCM形式的声音数据*/
        format = fa_read_u16(fp);
        x_size -= SIZE_SHORT;
        if (WAVE_FORMAT_PCM != format) {
                fprintf(stderr, "error! unsupported WAVE file format.\n");
                return -1;
        }

        /*声音通道数*/
        channels = fa_read_u16(fp);
        x_size -= SIZE_SHORT;
        /*声音采样率*/
        samplerate = fa_read_u32(fp);
        x_size -= SIZE_LONG;

        fa_read_u32(fp);                                            /* skip bytes/s          每秒数据量                   */
        block_align     = fa_read_u16(fp);                          /* skip block align  数据块的调整数                 */
        bits_per_sample = fa_read_u16(fp);                          /* bits/sample                  每样本的数据位数        */
        bytes_per_sample= (bits_per_sample + BITS_PER_BYTE - 1)/BITS_PER_BYTE;
        block_align     = bytes_per_sample * channels;

        x_size -= SIZE_LONG + SIZE_SHORT + SIZE_SHORT;              /* skip additional part of "fmt " header */
//        printf("LINE[%d]#### %ld\n",__LINE__,x_size);
        if (x_size!=0) {
                fseek(fp, x_size, SEEK_CUR);
        }

        /* skip chunks except for "data" */
        fread(temp, sizeof(*temp), SIZE_ID, fp);
        while (memcmp(temp, "data", SIZE_ID)!=0) {
                nskip = fa_read_u32(fp);                                /* read chunk size */
                fseek(fp, nskip, SEEK_CUR);
                fread(temp, sizeof(*temp), SIZE_ID, fp);
        }
        data_size = fa_read_u32(fp); /*语音数据大小*/

        fmt.format           = format;
        fmt.channels         = channels;
        fmt.samplerate       = samplerate;
        fmt.bytes_per_sample = bytes_per_sample;
        fmt.block_align      = block_align;
        fmt.data_size        = data_size / block_align;             /* byte to short */

        printf_fun(&fmt);

        return 0;
}

程序的解析结果: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帮助。
xubbwd@gmai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做音频播放的?

WAV文件的播放,是音频播放器是基础的,也是必由之路

网友:
扩展了知识面

网友:
写的很好,支持下…

网友:
谢谢分享   还是用的ubuntu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最近都在研究音频的处理,软编码、播放、采集、回声抑制等,欢迎交流
xubbwd@g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是用的ubuntu的系统,一个是ubuntu系统比较的好用,另外一个原因是应为开发TI的产品的时候,开发包的开发环境就是推荐的ubuntu下面进行开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读了一个文件头,后面怎么放音输出的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后面放音播放的,没有写,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来,可以直接通过调用aplay来实现。

如果是通过alsa或者是oss来播放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