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粗暴的LPC1114超频实验

楼主:
今天闲来无事,突发奇想,想试一下LPC1114的超频实验。因为为了保证MCU的稳定性,MCU在被设计的时候留了很大的裕量。
结果测试的结果让我大跌眼镜,LPC1114竟然能够超到标称频率的2倍,也就是100MHz。
超频主要通过修改PLL的倍频系数来实现的。
系统主时钟Fclkout=M*Fclkin=Fcco/(2*P);
M为倍频系数,M=Fclkout/Fclkin,当选择外部晶振时,Fclkin是晶振频率;
P为PLL的输出分频系数;
Fcco推荐值为156-320Mhz,这是一个电控振荡器的振荡频率,经过2P分频后位系统提供主时钟;
Fclkin输入范围是10-25MHz,这是允许的外部晶振振荡频率;
M的值可以通过配置SYSPLLCTRL寄存器的低五位MSEL修改,M=MSEL+1,默认MSEL=0,所以默认系统是1倍频。
P的值可以通过配置SYSPLLCTRL的[6:5]位修改。00对应1;01对应2;10对应4;11对应8。
我用的是12M的外部晶振,我设置M为7,P为2,系统依然能够工作,这时候系统时钟频率为12*(7+1)=96MHz,而CCO工作在96*(2*2)=384MHz!!
再高我没有再试,但2倍的裕量加上在2倍最高主频的情况下系统的发热量依然感觉不到,LPC的稳定性名不虚传。
最后,产品中不要超频使用,因为不能确定每一批次的MCU都有同样的性能,同时也不能保证短时内的稳定代表长期的稳定,仅供娱乐。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楼主多做做这类实验吧 听起来挺好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看出网友的细心研究,哈哈,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对于ARM芯片来说,超频非常简单,只需要更改倍频和分频就可以,不过一般来说,对于这类芯片,大多用于控制类,对速度的要求并不明显,故超频并不实用,而且可能会导致芯片运行的不稳定。特别是热量,超频太快时散热就显的非常重要了。

     如果超20%的话,一般还是比较稳定,可以不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FLASH的超长读取时间让超频毫无意思!

网友:
这样算出来的超频,也不一定真正就是超频了,要检验是否超频成功,可以用ClockOut 脚把频率输出来看一下,或者验证一下Delay 的时间。
如果真的可以超频到这个速度,在某些特殊场合,偶尔超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很有意思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