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信号中的入射波

楼主:
低频信号进行短线传输时,其反射功率波忽略不计,只计其入射功率波。若其终端开路,该入射波何去何从啊,是反射回去吗,还是怎么办?不解。。。

网友:
既然知道“反射功率波忽略不计,只计其入射功率波”,它还会“反射回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射频来说,开路时,入射的波的能量全部反射回来。对于低频来说,开路时,入射的波的能量去了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楼主是在叫这个劲啊。

分析高频电路,毕竟和低频或直流不一样。试想,谁也不会将低频电路用高频理论来分析 。 那些“高频”中的“特例”也只是一种解释而已

网友:
如果是传输线,当然也是反射回去,低频电路的传输线尺寸可是巨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是反射回去了?那低频信号源岂不是也不能开路了?

网友:
那就是机械的理解的,现实中的器件和电路都不是理想化的。

网友:
学习了,需要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