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了G2的板子,想知道怎么往里下载程序。用仿真,还是用外设???

楼主:
拿到了G2的板子,想知道怎么往里下载程序。用仿真,还是用外设???

网友:
直接usb就可以下载

网友:
ccsv5编译之后点那个虫子仿真就下载程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从官网,下载了ccs ,但是装不了。现在用着IAR,用IAR你会下载吗?或者帮忙发一下ccs软件,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如说,用IAR,点击那个按键?或者还用其他软件吗?真心不会,要是能上张图就好了。或者现场在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CTRL+F7编译;
2. 工具栏倒数第二个绿色的那个;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3. DEBUG进去后可以仿真;

网友:
点debug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downloads.ti.com/download ... e9703acbfb89a043090
把这个地址直接复制到迅雷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64位系统,直接没有64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系统也是64位的,正常使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不想用仿真,直接想接上 LED 数码管模块看效果,能不能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E:

ok 了。3Q。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应该搞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