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按键反应迟钝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练习Ucos-II 按键程序,写完后,按键反应迟钝,可以实现按键功能。
只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6个LED灯闪烁任务,另一个是按键任务了,实现按下按键对应显示图片,
功能已经实现,但是按下按键需要按下1s,正常的按下按键没有反应,感觉要比平常正常多按1s,给人的感觉就是反应迟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或者有哪位大侠解救一下,谢谢

以下是按键任务代码:
void Task1 (void *pdata) //task for test
{
INT8U err;
    unsigned char keyValue;

while (1)
{
       OSSemPend(pKeystokeSem, 0, &err);
       keyValue =  Key_Scan();

       switch(keyValue)
       {
         case 1:
              Paint_Bmp(0,0,240,320,tangwei);
              keyValue = 0;
              break;
         case 2:
              Paint_Bmp(0,0,240,320,KE);
              keyValue = 0;
              break;
         case 3:
              Paint_Bmp(0,0,240,320,LOVE);
              keyValue = 0;
              break;
         case 4:
              Paint_Bmp(0,0,240,320,MM);
              keyValue = 0;
              break;
         case 5:
              Paint_Bmp(0,0,240,320,XL);
              keyValue = 0;
              break;
         case 6:
              Paint_Bmp(0,0,240,320,XT);
              keyValue = 0;
              break;
       }
        Uart_Init(0,115200);
        Uart_Select(0);
        Uart_SendString("Task1:hello!!\n");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SetFont(&GUI_FontComic24B_1);
        GUI_DispStringAt("Task1 Running!" , 10, 150 )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网友:
自己多试试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这个去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掉那个肯定是不行的,去掉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这个任务就不能运行了,任务切换要靠这个来切换的。

网友: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我也刚接触ucos OSTimeDly()里面自己设定一个较小的值吧 或则改用中断检测按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呢,不过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我的按键是中断来实现的,只是中断没做好,嘿嘿!

网友: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延时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