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下元器件重叠放置

楼主:
这里指的是同层元件重叠,即在大的器件下放置小的器件;虽然程序设计规则默认同层元件重叠是错误的,但是在实际设计中,同层元件重叠却经常使用。以Altium Designer9.0为例:不过好像规则里并没有相应的设置,让重叠元件不显示绿色。一般是这样处理,Tools(工具)-Designer Rule Check(设计规则检查),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切换到Placement(布置)页面,取消Component Clearance(元件间隔)项的Online(在线)和Batch(批量)检查项,再单击Run Designer Rule Check按钮,是不是没有绿色了?不过这只是欺骗了程序,要在没有其他间距错误的情况下操作才行,所以建议在完成PCB设计后,想忽视同层元件重叠这个错误,不妨试试这个办法。

网友:
樓主
這樣做會把不需要的地方也屏蔽掉,可能會做成嚴重後果。建議只做需要的零件,看圖片

网友A:
楼主的这个经验,估计好多人都喜欢,前段时间,就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楼主的欺骗程序的方法,估计行。

网友B:
一直取消placement的间距检查规则的飘过

网友:
这种做法在高密度布局或特殊电路应用设计时是一种无奈做法,但从产品的可靠性、可维修性、可测试性方面应该是违反设计准则和组装焊接(风险极大)工艺要求的,甚至是违背电路安全(3C认证能否通过?)能避免就应避免,除非你设计的产品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建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
這樣做會把不需要的地方也屏蔽掉,可能會做成嚴重後果。建議只做需要的零件,看圖片

厉害,支持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
這樣做會把不需要的地方也屏蔽掉,可能會做成嚴重後果。建議只做需要的零件,看圖片

嗯。我知道啊。所以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经验,估计好多人都喜欢,前段时间,就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楼主的欺骗程序的方法,估计行。

不是这样的啊。是因为AD16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现在布局很方便啊。我可以按住ctrl.然后器件会自动对齐进行拉放什么的。方便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取消placement的间距检查规则的飘过

这样做是不行的。

网友:
2013年的问题,你现在回复,也真是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样的啊。是因为AD16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现在布局很方便啊。我可以按住ctrl.然后器 ...

仔细看了,并非AD16的所谓新功能

网友:
仔细看了,并非AD16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