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通信

楼主:
在一个子程序中,可以有几个串口输出语句,多了会不会乱?

网友:
你试验一下试试

网友:
我同样的程序,在同一个芯片上(5438A),串口0跟串口1可以正常通讯,串口3就不成了,电气特性万用表测了下都一样,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个程序里有一个串口输出语句的话,没有问题,有两个或是多个的话,输出的内容就和预期的不一样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什么规定说是一个程序只能有一个串口输出语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待一条语句发送完毕,即发送缓冲器为空时,再发送下面的数据。有相关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