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酷学】问题2:电路中0欧姆电阻、磁珠具体怎么用?

楼主:
aida66提问:0欧姆电阻,磁珠具体怎么用?能不能给点具体的建议?
----------------------------------------------------------------------------------
dontium回复:0欧姆电阻,就相当于导线。
一般地,有些可选的连接时,如,把CPU的某个脚接地时实现一种功能,把它与地断开时实现另一种功能。在PCB布板时,就在这个引脚上放个0欧电阻,在实际调试时,可根据情况选择接它与否。
另一个用处,PCB的走线要交叉了,又不想走另一层,特别对单层板的交叉线,这时用个0欧电阻可以作为跨接线。
磁珠,就是个电感,一般它用在滤波上,用于直流、交流去耦,高频与低频的隔离,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的隔离等。

期待大家给力讨论!

网友:
磁珠是铁氧体,特点是高频损耗非常大,磁珠对高频信号才有较大阻碍作用,磁珠的单位是按照它在某一频率产生的阻抗来标称的,阻抗的单位也是欧姆。
磁珠由氧磁体组成,电感由磁心和线圈组成,磁珠把交流信号转化为热能,电感把交流存储起来,缓慢的释放出去。

所以,磁珠频率高的高次谐波,电路高频辐射的场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0欧的电阻我的确通常是布线时作跳线用的,磁珠对高频阻碍的作用我们一般是EMC的辐射过不了的时候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