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酷学】问题3:如何算出这个电路的阻值?(带图)

楼主:
youki12345提问:如图。如果我们知道信号的大小,R1,R2,R3的阻值,那么交点处的电压范围很容易算出来。现在有个问题,如果我知道交点处的信号电压范围和信号源S的电压范围,怎么算R1,R2,R3的阻值是多少呢?难道一个一个代入计算?有没有啥好的办法?(以前我都是先估计一下,然后用仿真算的。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youki12345继续提问:解方程的话那还是比较容易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要选3个电阻。也就是一个方程里面有3个未知量。也就是不定解啊,那咋办呢?

--------------------------------------------------------------------------------------------------------------------
dontium回复:未知量虽有三个,但你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一个,
第一、耗电。就是说,电阻越大越好
第二,阻抗。对于象采样的电路,希望它的阻抗越小越好。
这时你就可以全面考虑应该选多大的电阻了,你选择的电阻可能和别人选择的电阻不一样,这是正常的,只要你全面考虑了它们所在的电路里的情况就可以了。
-------------------------------------------------------------------------------------------------------------------

daijun回复:这种要靠克希霍夫定律来解方程吧。模拟电子里有。

------------------------------------------------------------------------------------------------------------------------------------------

qqwintian回复:http://www.elecfans.com/tools/dianzufenya.html   请用这个链接

-------------------------------------------------------------------------------------------------------------------------------------------

xu__changhua回复:反过来的话只能求出三个电阻的比例。
如果要确定阻值的的话,还得增加一个条件,可以是某条支路功率,可以是某条支路电流。

-----------------------------------------------------------------------------------------------------------------------------------------

期待大家更加给力讨论!!!

网友:
不用解,因为有无穷解。
从数学上讲,用2个等式求3个未知数,门都没有。
但如果只是工程应用,先随便定下某一个电阻值,再去求剩余的2个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