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酷学】问题5: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
huzi741提问:现在很多模拟电路,其中包含很多电容,各个电容的作用是啥我现在还不清楚,有滤波的,有隔直流的,有消除干扰的,等等,很不解。

-------------------------------------------------------------------------------------------------------------------------------
longhaozheng回复:作用讲起来最主要还是滤波还有存储电能,滤波不外是电源滤波还是信号滤波,电源滤波为了消除电源噪声,另外就是为了个突发大电流需求提供电流,为了隔直就是滤除直流,这个电容都可以达到效果,而为滤除特定频率需要选好电路形式和参数,还有电容材质之类,电容这东西讲起来知识太多了,说几个小时都说不完。

--------------------------------------------------------------------------------------------------------------------------------
xu__changhua回复:对电容的解释,一言以蔽之:统统是滤波。

期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花个个小时说说电容的用途,或者找到相关的文章也可以转来参考。

网友A:
发现我发的帖子都好多错别字,惭愧啊,是说几个小时都说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我发的帖子都好多错别字,惭愧啊,是说几个小时都说不玩
修改了 话说咋那么多错别字 ?

网友:
给新手普及下吧,电容具体应用常见的电源滤波,信号滤波、隔直,阻抗匹配(电抗),还有检波用(包络检波、峰值检波),对初学者来说,使用时候注意,注意我们使用的电容不是理想的,注意耐压值、材质等,理想电容,没有正负,但是实际有些电容是有极性的,比如电解电容、钽电容(PS一句,电解电容有白色一杠是负的,钽电容有黄色一杠是正的,好多新手搞错),电容的材料不同决定了不用应用场合,常见的有电解电容、钽电容,陶瓷的,CBB等等,要从耐压值、电容量(有的做不大)、频率(比如电解和钽电容不适合高频)、稳定性考虑,另外要注意电容ESR、还有误差(比较常用的贴片陶瓷电容20%,好像是E16还是E12系列,忘记了),说来说去还是电容的非理想性

网友:
有个很著名的文档,刚才翻了出来,叫 十说电容,,大家看看

网友:
xu__changhua的回复虽看似极端,但“一言以蔽之:统统是……”却实在是个正解。
记得小时候那些成天琢磨“应用题可分成多少类型”的同学,其实鲜有数学成绩好的,这种做法顶多是临时应付考试的速效药罢了。
也记得老师常说:会读书的人把书越读越薄,感觉书越读越厚的一定是死读书,实质的东西未理解,形式记了一大堆,反倒是把自己绕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