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新春酷学】问题7:在放大电路中,补偿电容如何取值?
soso
soso

网友A(2013-04-18):
【新春酷学】问题7:在放大电路中,补偿电容如何取值?
wuzhpo提问:在放大电路中,补偿电容,是如何取值?
------------------------------------------------------------------------------------------------------
xu__changhua回复:
要看里面的等效电容大小,外面接的这个比里面的略大些即可。有个叫密勒电容的定义,你百下度看看。
-----------------------------------------------------------------------------------------------------
dontium回复:
不管是用IC的“运放”,还是分立元件的放大,你只记着它是个“放大器”就可以了。处理时是一样的。
补偿电容,一个是源自己脉冲分压器。在放大器需要补偿高端频带时,需要考虑电路或器件的分布电容,这个电容一般不容易计算,多数试验确定,或者由经验确定。
补偿电容,第二个是要消除放大器的自激,特别在频带外的高频端,由于频率较高时分布参数很驾驭,就把高于频带的频率滤除掉。
期待大家给力讨论!!!
关系
电路
电容
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