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酷学】问题8:从强电220V单火线取直流电的解决办法?

楼主:
laoguo提问: 从强电220V单火线取直流电算不算是难点,有没有人有解决办法?

dontium回复:“单火线”取电不是难点,人们都不建议这样,主要是安全问题。

xu__changhua回复: 给谁供电?

期待大家给力讨论!!!

网友:
首先应对条件“单火线”下个定义。
如果不准用零线,而且假设该火线无负载,或不许偷负载功率的话,这个电是取不到的,看看停在高压线上的小鸟为什么电不死就知道了。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憋啊

仿真的时候这样子,标号gg的都为浮地,检测到系统电源输出只有0.xx的大小,而输出不接到那个继电器的话,检测到从5.57增加到6.18V,也就是说这样子的情况下,输出基本稳定6V,后来我看了下,貌似继电器开关闭合的话,火线电流直接经过D2在经过电感产生6V电压了?

好多不明白,好像得骑姐啊,高手看看

网友:
首先题目有问题
1. 电流没有回路怎么能有能量?
然后交流取能不难做,RC取能即可

网友A:
这个电路结构作为单火线取电电源是可用的,但必须进行仔细的调试和改进。它有一个弱点,就是小功率的负载无法应用,一般负载要大于5W以上才行。
      本人经过几年的研究,设计了三种架构的单火线取电电路,制作了五种触摸开关模组,并组装成86型单开、双开、三开触摸感应开关,经过对进口、国产数十种节能灯,LED灯,电感式日光灯进行了实际测试应用,未发现有任何灯具闪烁。同时,对十几种品牌的节能灯和其它灯具进行了关态起闪点测试,从实际测试中发现,节能灯的起闪电流值与节能灯的品牌和功率大小没有多大关系,推测认为与节能灯的电路结构和所用元件的质量有关系(本人没有对节能灯的电路进行研究,只是推测)。现将三种取电架构组成的单、双、三开关触摸开关电路和简单实测参数贴上,如果哪位想了解详细参数和各种灯具的起闪测试数据,请联系我:kshchy@126.com。若有想生产触摸开关的,我可以提供整套技术方案和整套配件。

网友B:
如果做的是比较高档的智能开关(如ZigBee智能开关),对成本不是过分苛求的话,建议直接采用单火线供电专用电源模块来做,无需繁琐的调试,性能比较稳定,便于批量化生产。推荐型号:PI-3V3-B4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做的是比较高档的智能开关(如ZigBee智能开关),对成本不是过分苛求的话,建议直接采用单火线供电专用 ...

是的,PI-3V3-B4这个真得不错,还有单火线开发板,开发非常方便。之前自己做过变压器的调试很麻烦,也买过其他人做的模块,都不太理想:要不容 易坏、要不体积太大、或者有些灯还是会闪。这个是我目前在市场上找到的比较好的单火模块,唯一不满的的地方是刚开始购买样板时比较麻烦,他们不对个 人出售。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3695&highlight=%B5%A5%BB%F0%CF%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结构作为单火线取电电源是可用的,但必须进行仔细的调试和改进。它有一个弱点,就是小功率的负载 ...

有沒有不需要使用模組的電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