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酷学】问题10:示波器的表笔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
zca123提问:请谈谈示波器的表笔对电路的影响,和注意事项。×1和×10

dontium回复:示波器的表笔对电路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可以做个实验:
一个输出标准的方波的、互补输出的电路,这时看它的输出点的波形,是方波!如果你在这个输出点接上一个电阻,然后再经过这个电阻来测量它的波形。
这时会发现,它并不是标准方波了。
这就是示波器输入电容的影响,现在的示波器,它为了讲究示波器本身的幅频特性,而在输入并了脉冲分压形式的电容。特别是质量差的示波器,它的输入电容是很大的。
大家可以看看DIYer的示波器,著名的示波器,看看它们的输入部分。使用的电容越小,对电路影响越小

期待大家的经验分享与交流!!!

网友:
讲到探头,突然想到一个不得不提的东西,一般运放是不能接容性负载的,会影响相位反馈(能接的芯片手册会说明),这就导致一个问题,用示波器看高速运放时候,有时候发现电路自激,这可能是电路问题,另外可能就是因为你探头电容引起的,如果在探头前面串个电阻,或许你就不会发现自激了,我碰到很多这种情况,比如使用THS3001的时候,参加电子竞赛的童鞋要注意了

网友:
一般的示波器探头(类似于万用表的表笔)上,有一个×1档和×10档选择的小开关。当选择×1档时,信号是没经衰减进入示波器的。而选择×10档时,信号是经过衰减到1/10再到示波器的。因此,当使用示波器的×10档时,应该将示波器上的读数扩大10倍(有些示波器,在示波器端可选择×10档,以配合探头使用,这样在示波器端也设置为×10档后,直接读数即可)。当我们要测量较高电压时,就可以利用探头的×10档功能,将较高电压衰减后进入示波器。

另外,×10档的输入阻抗比×1档要高得多,所以在测试驱动能力较弱的信号波形时, 把探头打到×10档可更好的测量。但要注意,在不甚明确信号电压高低时,也应当先用×10档测一下,确认电压不是过高后再选用正确有量程档测量,养成这样的习惯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哪天万一因为这样损坏了示波器,要后悔就来不及了。

网友:
呵呵,探头是一门大学问。看看泰克官方的介绍。

泰克探头官方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