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办!!!!!!!!!

楼主:
是好的创意好和想法重要,还是完美的电路设计和技能重要,我了解的方面很多,但却都不精,现在我脑袋里总有一些好的想法和创意,自己对方案的可行性和大概的思路也都比较清楚,但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实施,就会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是如此的糟糕(即使效果可以实现,但设计的电路很差劲,很浪费,有的甚至是纸上谈兵,无法实现),我该怎么办?重新学习吗?静不下心啊(对了,我现在大一,以前接触过不少电路方面的,机械方面的,反正很杂,都有些了解但不精通,我现在又忍受不了大学课程的安排,又想到本科毕业微电子专业的悲催,现在只想把自己的想法都实现,于是乎.......)希望有大神救小弟一命,给个方向!!!!!!!

网友:
学好专业课是基本,大学主要还是要打好基础吧
不了解微电子专业,面向芯片制造方面的?如果不喜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基础。其他的都是浮云~~~~

网友:
如果有好的创意,在保证不耽搁基础专业课的情况下,可以想想办法有没有可能和其他人合作,说不定真的可能做出点成绩来说不定能挣钱呢。别说你是大一,即使毕业了,许多事情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人的精力毕竟有限,眼光视界也有限。当然怎样做到权利保护的问题倒是值得考虑的。
当然了,你说可行性,不能那么自信吆,许多东西,自己认为很有道理,实际还是有许多因素是你没想到甚至不知道的。

网友:
受教了,还是自己太浮躁了,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唉,不想付出,何来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不是我自大,就是那个我的有些想法虽然可能比较新颖,但实际效益不一定高,只是自己想把想法实现而已,而且同届的没有想与自己交流的(他们貌似不感兴趣,也不想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论坛里又都是技术迷。有些想法有时思考的越久,越发现是可以实现,但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我自大,就是那个我的有些想法虽然可能比较新颖,但实际效益不一定高,只是自己想把想法实现而已,而且同届的没有想与自己交流的(他们貌似不感兴趣,也不想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论坛里又都是技术迷。有 ...

既然你说实际效益不一定高,那就说出来大家让鉴赏鉴赏呀,说不定大家感兴趣你还可以发起DIY,这样既能实现你的设想,你也能跟着一些大哥大姐学着一点儿,对你以后学习专业课也增加一点实际感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让我稍微我整理一下。你帮我瞧瞧。

网友:
这个不是电路方面的。

关于一种新型结构太阳能的构想
目前市场上推广应用的太阳能电池主要以多晶硅和单晶硅太阳能电池为主,但给人们的印象无外乎笨重巨大,于是乎,我构想出了这样一种太阳能电池结构——布片结构太阳能电池
结构框架:以金属细丝线为底基,利用半导体镀膜技术,离子掺杂技术在“丝线”上分别个别镀上一层P(或N)型半导体材料,暂且将这两种覆半导体丝线代称为n线和p线。
结构:按照上下穿插,左右交叠(及类似于布片结构)的规则将“丝线”编织成“布”,并在布的边缘分别将n线和p线集结在统一电极上,这样”布状太阳能电池”便初步完工了。
产品分析:优点:可以制成布片太阳能,用作智能衣物的材料。可折叠,为野外供电提供便利。可折叠弯曲和便携性便是它最大的优点。
缺点:不易保存,易划损,可用期限较短(得注意保护),可能极易因划损而发生短路(镶嵌在衬底上可有效改善)。
目前:经我查阅资料,实物很容易做出来(要设备),但具体的发电效果很不乐观,效率可能会很低。

网友:
怎么来解释那个结构呢?找了几张图。

图在这里

结构示意

结构示意

丝线横

丝线横截面示意图

丝线横截面示意图

电池结构示意图

电池结构示意图

网友:
图到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忘了您是微电子专业的了,所以你说出来论坛懂的人应该不是很多,论坛的大多东西对你的专业学习可能不一定有多大作用。

至于您说的太阳能电池,这方面我也不懂太机理,不知论坛有没有专业这方面的来看看

对于您的钻研精神还是挺钦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微电子专业其实主要是学习集成电路的设计和制作工艺,像什么半导体物理,其实我对单片机更感兴趣,上面那个和专业关系不是很大,只是我一时突发奇想而已。论坛着实让我受益匪浅,我从中学了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有创意的项目?现正正缺个好的创意。。。求共享个啊

网友:
不错,大一就这么有想法。给你一个建议,想想怎么让1+1大于2,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可以找个专业能力强的同学和你形成互补。

网友:
我一同学也是想法比较多的那种,大三期间申报了好几项专利,虽然他的专业技能差了点,但贵在有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