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管TCRT5000输出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
如题,我按照下面的电路图连接之后,输出一直是高电平,我试过用纸筒遮光营造黑暗环境,但是还是没用。求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但是没有用啊,这些我试过了。一直都是高电平啊。

网友:
电路是正确的。只要有光,输出就会是低电平。

楼主找找其它原因吧。

网友:
你一直没有动过那个电位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问题已经找到,问题的原因说出来真丢人,焊接的时候电位器地方没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问题已经找到,电位器动过,但是问题的原因说出来真丢人,焊接的时候电位器地方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