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RT5000红外对管输出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2013-04-18):
TCRT5000红外对管输出一直是高电平
我按照这个电路图连接之后,输出一直是高电平,使用纸筒遮光营造黑暗环境之后还是不行,求高手解答!~
红外
高电平

网友A:
"黑暗环境", 输出会是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激不尽。问题已经找到了,焊接出了点弱智错误~不过我一直错误的以为黑暗环境是低电平的说.....谢谢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焊接中的错误,是最常见的,谁都不敢说自己焊的板子没有问题
所以,一般刚开始做试验时,首先要检查焊接问题,可以多做几块板子,看它们的一致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