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模块传输遇到问题

楼主:
本人也是接触zigbee不久,但是想用zigbee采集一些温湿度烟雾和红外的数据,在这里用到了三个节点和一个协调器。
在组网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温湿度这数据我可以周期性的向节点进行采集,但是红外传感器是探测到有人时
要主动给协调器发送信号,这里也许会发送数据碰撞问题。头大了,我该如何定协议,或者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万分感谢求指导

网友:
zigbee协议不会碰撞吧

网友:
温度湿度,你可以将发送时间周期放大一点,然后采用不同时间间隔,比如一个800ms,一个1s,至于红外,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周期就设为600ms吧

网友:
zigbee在MAC层有数据防碰撞的机制,可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