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程序,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本人想要实现在launchpad按下P1.3键,P1.0灯就亮一下的功能,一下是程序代码: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while (1)
  {
    if ((0x08 & P1IN))
              P1OUT &= ~0x01;
    else
              P1OUT |= 0x01;
  }
}
但发现该程序下载到板子后,P1.0灯总是不亮(按不按P1.3键都是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再次请教各位高手,顺便再请教下P1.3键按下去那一瞬间是低电平的么?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程序写得有问题,既然要用P1.3作为触发,自然要用到中断,建议楼主去看看资料

网友:
今天偶尔看到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4354-1-3.html,研究了附件的代码后,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此也希望给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疑问的同学一个答案,所以给出新的源代码以供参考: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ntrinsics.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41;
          P1REN=0x08;//使能P1.3的拉电阻
           P1OUT=0x09;//设置P1.0输出高点平,并设置P1.3的拉电阻为上拉方式

          while(1)
          {
            if(!(P1IN&0x08))
            {
              __delay_cycles(3500);//精确时延

                if(!(P1IN&0x08))
                {
                  while(!(P1IN&0x08))
                    P1OUT^=0x41;
                }

            }

          }
}
该代码实现了按下P1.3键切换红黄两灯的交替闪烁
注:PXREN要和PXUOT配合使用才能实现板子内部拉电阻的上下拉
PxDIR=1时输出
{
PxREN=1只有拉电阻起作用
        PxOUT=1上拉
        PxOUT=0下拉
PxREN=0推挽输出无拉电阻
        PxOUT=1输出高
        PxOUT=0输出低
}
PxDIR=0时输入
{
PxREN=1有拉电阻起作用
        PxOUT=1上拉
        PxOUT=0下拉
PxREN=0时IO呈高阻状态        高阻状态
}